修过的HP V3239AU一开无线网卡蓝屏

楼主(2010-02-07):
客户拿来一HP V3239AU,点不亮,拿到修笔记本的地方检查说北桥坏了,修好后返回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带的nvdia网卡不能用了,在设备管理器里一个感叹号,无线网卡一连接无线网络,或重启一下电脑就蓝屏,关闭无线则不蓝屏,是brodcom的网卡,重装系统后问题依旧.问一下各位朋友,更换北桥会造成这种问题吗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之前是什么引起北桥坏了,这样的现象觉的是南桥

网友:
不要相信上家的话,,,

网友:
无线网卡是连南桥的,做北桥应该不会有影响的呀

网友:
上面错了,无线是接总线的和北桥有关系的。

网友:
装系统不行的!你把无线网卡拿掉就行了!有感叹号说明无线网卡与系统有冲突!

网友:
无线网卡是PCI-E的话北桥是NVIDIA的,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给北桥重新加焊一下,应该是PCI-E的网卡吧

网友:
无线网卡没感叹号,就是一开无线开关,就蓝屏,是brodcom的
自带的有线网卡感叹号,是nvdia的

网友:
这个机器无线网卡是挂在北桥上的,再搞北桥吧

网友:
PCI-E总线管理器在6150里,可能还是6150的问题

网友:
换独立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