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过原来是电源捣鬼

楼主(2010-02-07):
昨天修了一台主机,故障开机显示自检1秒钟就不能再显示。上诊断卡跑码从c1-26显示器亮一秒钟,然后重复从c1-26跑码;清洗插槽无果显卡是5200,怀疑显卡坏又找了个好的5200显卡装上毛病一样。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检查主板发现显卡旁边的mos供电管有人动过,问客户说是拿到另一个维修处焊过,但是问题依旧。看来跟这个管没关系,又找了个32M的老显卡装上奇迹出现竟然工作正常。分析估计是因为供电原因造成的,顺手找了个好使的电源换上,再插上他的5200显卡一切ok!测试没有问题,问题排除。看来有时维修不能钻牛角尖换个思维总有新的发现。

网友:
新手们要注意下,这种问题

网友:
4楼的误解了,是该机器的电源有问题功率不够,电源有问题,换上好使的就行了。并非需要很好的电源。反正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