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屏闪问题求救

楼主(2010-02-07):
问下 高手 一台HPC 19CRT显示器未插主机显示正常出现信号未连接,插上信号线屏闪,没图像 信号线已经更换,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要查视频信号处理电路(视频信号前置电路)。后级视放推动。从VGA头开始到尾板。首先排除虚焊。主要在前置问题怀疑比较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