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200 开机不亮 大小写灯闪

楼主(2010-02-07):
刚接到一款 DELL8200 的机器  有时候开机不亮! 大小写指示灯闪几下 然后掉电! 有时候能正常开机,但不到一分钟之后就死机! 我怀疑是内存槽虚焊! 加焊后没再出现不亮的情况! 但手头没有硬盘测!     想问下哪位高手修过这款机器!!  能不能确定下 这种情况就是内存槽虚焊!!!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本本大小写指示灯闪是内存没过

网友:
我遇上的华硕是加焊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大部分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槽子还是排后面的

网友:
楼主死机的时候 用手压下各个芯片看看 还死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