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现在我有一块板子,问题如下请各位高手指点。
  原故障是开机风扇工作十秒钟左右自动停止(包括电源风扇),也点不亮,清了CMOS和更换了电源,故障依旧,最后发现,只要把主板上面的那个四个孔的电源插头一拔,风扇都能正常工作(但点不亮),一插入四个孔的电源插座,就只工作十秒左右。

网友:
就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仔细查查

网友:
修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先换CPU供电管试试``

网友:
yi 就是供电坏了嘛 CPU的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要么CPU供电,要么SB虚焊。

网友:
应该说是很典型的CPU供电问题。

网友:
不见得是cpu供电问题 要看是哪种主板 像有种精英主板不擦内存也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像楼上说的,应该是典型的CPU供电问题

网友:
不象是短路,短路保护应该很快的,要不了10秒。LZ应该看看没掉电前CPU供电有没得,有就是其它问题,没得才是CPU供电部份问题。个人感觉这种应该是过热保护或是主板某处通不过自检而掉电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原因吧

网友: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
cpu供电场管坏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到过样的问题,把P4小插头插上就不开机,拔掉就可以了,后面查了半天, 是12V的P4小插头插反短路了,还有一种是你把CPU取下来,然后通电看一下,如果短路,就确定是CPU的核心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