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Q1场管在哪里呢

楼主(2010-02-07):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CPU供电的Q1场管在哪里呢,我找不到,Q1场管一般是指哪里呢??

网友:
在CPU附近,上个主板图好看啊

网友:
Q1 接12V  量到12V的就是上管了

网友:
板上找Q1? 人家为什么一定要标成Q1呢,难道不可以标成Q21或者其他的Qxx吗?

照楼上说的去找!

网友:
高手指教,我测量到CPU旁边有几个小Q管,发现有3个管是0.00V,有几个是3~5V,是不是0.00v 的管被击穿了,所以导致CPU跑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