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5主板,奇怪的开机电路故障

楼主(2010-02-07):
硕泰克 SL-86SPE2主板,IO是83627HF-AW
刚拿到手时短接开关针没反映,测量结果如下:
开关针上有5V电压,短接后能把电压拉底
未短接开关针时,IO 67 73脚上有3.3V电压,72脚上电压为0
短接开关针,68脚上能有5V电压的跳变,67 73脚上的电压都降为0,72脚上电压还是0
本来72脚上电压是0的话,如果72脚到绿线之间的线路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接上电源会自动开机的吧,可是此板不会自动开机。

在测量的过程中,有根接地的金属线不小心碰到了IO的72或73或附近的其他引脚,瞬间烧坏了电池座附近的一个黑色、芝麻大小的小三极管,上面有PW1 42字样(PW1是横着的,42字样小些,是竖着的),没找到同型号的,找了个PW1 33的 替换上去。

然后换了个同型号的IO,换好后测量,IO 67 73脚上有3.3V电压,72脚上电压为5V
短接开关针,可正常开机,开机后可正常使用、正常关机。

本来以为这就修好了,可是:
用了没几次,故障重现!我晕!这下没方向了,难道又是IO坏了?
我觉得即使是IO坏了,也应该是主板上还有其他故障,导致IO损坏,可是这个故障该怎么查找呢?没头绪!
另外,现在还出现了个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奇怪的新情况----不定期延时开机!
就是有时候,短接开关针后,主板没任何反映,可是你不再动他,过上一会儿(有时不到1分钟,有时要等几分钟),居然会自动开机!怪啵?
更多的时候,短接开关针后,主板没任何反映,一直都没任何反映,也许是他延时延的太长了,我的耐心不够了。

基地里高手众多,点拨一下吧,谢谢。

网友:
32K正常起振了没有?
开机以后BIOS参数是否恢复了默认?

网友:
贴片33 型号MBD1404

贴片42 型号BAT54AW
两者内部管脚排列不一样

网友:
不会是电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