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P-G

楼主(2010-02-07):
主板没有复位,CPU无供电,时钟晶振两端电压为0V。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也不有芯片换着试试。时钟芯片为954148AF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修CPU供电,再修时钟

网友:
晕 主供都没有 哪 来的复位呀 先供电修撒

网友:
时钟有供电吗?有时钟开启信号吗?

网友:
先修供电,供电都正常了,时钟和复位才正常,这块板子应该是桥虚焊引起没有复位的。

网友:
修复供电是第一步,还是先修北桥供电,因为915主板如果北桥供电不正常会造成没有主CPU供电的

网友:
先修供电在查看北桥

网友:
CPU没有供电你还要先查一下别的供电有没有  先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这些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
先修供电吧,供电没有哪来的复位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  时钟哪里会正常?

网友:
没供电是没有其他信号的只有把供电先修复,才能谈其他原因

网友:
我记得新月海很厉害呢…今晚怎么问的莫名其妙了。

网友:
修好其它两组核心后CPU核心才出来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看错了,此板不支持E1400,此板已修复。

网友:
北桥供电坏了,有可能造成CPU供电和时钟的供电没有

网友:
VCORE不出来的话是没有时钟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呀,是很容易坏的,可是也很容易修呀。自己在修修吧,

网友:
没有cpu供电是没复位的

网友(2010-03-18):
先修供电 修好供电 应该能好了

网友:
先修VCORE供电吧 时钟是在它正常以后开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