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ld533故障

楼主(2010-02-07):
技嘉ga-8ld533故障,客户送来一技嘉主板,上假负载的时候,各个电压都正常PG1.5V 复位1.5V 时钟0.4V 供电1.5V ,但就是不跑码。BIOS也刷过了,拿过来的时候,BIOS芯片好像动过,采用的是SST 49LF002A,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BIOS芯片!各个点全部正常,但就是不跑马,请前辈指教!

网友:
压一下北桥看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BIOS坏,你可以换块BIOS芯片刷了试试,应该是那种型号

网友:
换了BIOS芯片刷了,还是没有用啊

网友:
压桥 压座 还不行换个U  看上真U的供电够不

网友:
桥压l了,CPU压了,CPU座子也压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
刷刷座     内存供电正常吗?  摸摸桥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