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2621驱动板不工作

楼主(2010-02-07):
一片gm2621驱动板联机指示灯不亮,测主板5V电压正常,124脚按下电源按键有变化,主板的1.8V和3.3V各供电端电压都正常,111脚复位端3.3V。108和109脚为2.32V 2.37V
还有就是111脚开机时电压无跳变,不知时钟和复位电压正常不。望高手给个思路
gm2621和按键板换过无变化。

gm2621 12.pdf

网友:
楼主的机子修好了没有,我修了个跟你的机器一样的故障,不知到哪的问题、GM2621换了 不起作用

网友:
呵呵,还没修好,有时间咱俩交流交流,兴许能修好
你那个板子指示灯亮吗?

网友:
论坛子里的修板高手都潜水了吗?救命啊

网友:
程序刷死掉了
可以换个MCU  25系列的  在旁边

网友:
换过,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