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M01-G-6LS老是自动重启

楼主(2010-02-07):
一块富士康865M01-G-6LS老是自动重启.有时死机。装系统无果。进行GHOST就自动重启。进PE也不正行。运行其它DM和PQ也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重新刷写后。开机到LOGO后就不动。有时候也正常。怀疑是PCI插槽旁边的电容爆浆后导致。更换后开机。故障依旧。没思路了。请问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内存换了。硬盘也换了。光驱也换了。IDE和SATA数据线也换了

网友:
你先把主板上的灰尘刷下吧。如果不是那个问题的话你更换下心内存。更换后你在有问题可以再提哦

网友:
我修过的这种情况有:内存供电偏低,网卡芯片坏,南桥虚焊或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