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障

楼主(2010-02-07):
一块网卡TF-8139D,故障现象,指示灯亮,但显示“网络电缆被拨出”,已经排除网线、主板、驱动程序问题,可以肯定是网卡问题了,但不知道网卡哪里出问题,有谁知道?

网友:
测供电和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芯片某一路供电没有。你量一下,旁边的的0欧电阻和电感,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多数时候是网卡接口接触不良,我们给网吧修机撞到很多 ,自己做个网卡接口打阻值试下,剪一小节网线压个水晶头,打下8跟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隔离器换过没有

网友:
直接换块吧

网友:
网卡问题还是比较麻烦,基本上只能换蕊片,电阻电容坏了就不容易查出了

网友:
吹下来,换个PCI网卡  还省心

网友:
先测一下是否有短路的   再测一下  供电  时钟  摸一下看是否发热  热的话就直接换吧

网友:
芯片坏的比较多,,也有可能是防雷线圈或断线

网友(2010-04-16):
有网卡口不良,网卡过滤器虚焊,或网卡坏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