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ACER MS2220的板

楼主(2010-02-07):
ACER MS2220   该板型号为VOLVI2  ,外修过,可上电不显示,

先观察发现网卡芯片被动过,测试网卡供电的2.5V,1.2V都对地为0欧,就取下网卡(型号M88E8039)

再上电电流表摆动正常,接屏显示OK.于是从库房领了一个网卡芯片焊接上去,再加电屏就不显示了,但看

电流表摆动象是过了内存,用示波器测试内存总线也有波形闪动,应该过了内存,但电流表摆动和不上网卡

之前相比要少摆几下,难道刚换的网卡是坏的吗,于是又测试了给网卡供电的3V. 2.5V.1.2V  CLK  RST

等都正常,网卡ROM芯片的5,6脚上也有波形,网卡这边应是好的才对.我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南桥找不到

网卡硬件而当机,因为上网卡之前是都能电亮啊,于是做过实验,把网卡跟南桥相连的总线断开,不让它找

网卡看行不,于是把4个跟总线相连的4个电容都取掉(断开网卡的PCIE总线),再上电接屏又显示了,这就

说明找不到网卡会当机,又测试了网卡和南桥两边的PCIE总线对地组织都是正常的,没有办法,只有换南桥

801HBM,换完南桥上电,  呵呵,  居然又可以显示了,我又插上网线看网卡灯也亮了,应该好了吧,

     总结:有些机器找不网卡硬件会不显示.

网友:
这个对我们初学者是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这种问题还真没见过

网友:
感谢楼主,之前一个这样的机器修不出,叫客户换USB的卡了

网友:
非常感谢LZ的热心发贴,小弟学习啦!

网友:
之前的网卡芯片坏造成南桥部分损坏,当换上好的网卡芯片时南桥还是不识别网卡,后换了南桥机器恢复正常,楼主说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呀?

网友:
了不起!值得记住的一个实例。另外问一下,“网卡ROM芯片的5,6脚上也有波形”是说明网卡和ROM芯片之间有数据交换了吗?

网友:
楼主修本不错了呀,他原来换的网卡是坏的吗》?

网友:
n南桥找不到网卡,是不是已经在bios自检之后了?那屏应该亮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回得注意了

网友:
网卡 1394   声卡有问题  都会当机的

网友:
现在也有找不到网卡与北桥有关,不知兄弟们注意没,我在基地上看到的

网友:
根据以前的经验
PCI总线的网卡被去掉后,只是认不 到硬件,一般不会导致不显示

而PCIE的网卡也应该不影响显示才对,我猜是有些板的BIOS的自检顺序不同导致这样的 故障,

网友:
网卡引起档机是有的 但是你刷个BIOS看看有可能就好了 这累现象碰到过

网友:
网卡的好例子 多謝樓主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