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36铬铁维修问题```请教高手``急

楼主(2010-02-07):
杂牌936铬铁维修问题```请教高手

问题为:插上电源`加热指示灯亮一下就黑了```发热丝热了一下就不热了

换了LM324N 和 代换MOC 3021(换了个MOC3023)
换了后问题还是一样

请教高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还想问问另一台936的 8Pin 温控IC NEC C1701C  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1701c好像没有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