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无显

楼主(2010-02-07):
待机0.05正常  电流跑到0.8左右 测试卡跑FF 手压北桥比较烫手

网友:
那应该问题在北桥了,换个桥试试

网友:
这机器的CPU供电芯片容易虚焊,楼主注意了

网友:
对啊,我碰到好多CPU供电芯片虚焊的了

网友:
北桥发烫证明不了什么呀,北桥发烫只能证明北桥工作呀/

网友:
不用想了   cpu供电 虚焊   加焊  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