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关于IBM R61 T60去胶问题

楼主(2010-02-07):
IBM R61 T60你们是怎么把胶给去掉的,这种板子芯片之间空间很小,又是封胶的,我做了2次这样板子焊盘都会掉每次都要掉几个。我现在碰到这样的机子心里总是没有信心,你们都是用什么方法取的胶?多谢赐教
芯片

网友: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平衡取,两边各用一个钳子,大约全部化了,同时用力,一个点也不掉下来,试吧,

网友:
这个方法,你实践试用过吗,用力提不怕掉焊盘?

网友:
一把直镊子一把弯镊子,锡完全融化的时候直镊子抵在后面,弯镊子在前面轻轻一翘就下来了,注意用巧劲,注意要完全融化。

网友:
去胶直接用烙铁推就下来了,这还是小问题,关键是基本上别的显存什么的都要跑球

网友:
谢谢你,我以后用你这个方法试试,这种板子温度太高容易把别的桥也搞虚了

网友:
做好防护,也没那么难的

网友:
用风枪不要带头,400度风最大直接吹,看四角出锡珠用镊子轻佻,不会掉点,已经修了很多了,并且显卡不会坏。

网友:
主要是自己注意,还有一些经验

网友:
楼主掉的都是角上的点吧,那说明是边缘的地方锡还没有完全融化导致的,楼主太心急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R61就是不亮,那几个芯片离的那么近。到底有没有做好过的。弄出来看看。

网友:
卸过两次显卡,锡点倒是没有掉,就是拿下显卡后,显存啊 南桥 北桥 的珠都被胶给顶出来啦,反正两次是都没有做好啊,这胶太难处理啦~

网友:
做过两张板,没掉点,但板上的漆被拉掉一小块。很头痛的就是其他BGA要冒珠出来。。期待好的方法

网友:
玩这个我就没成功过,要是有能溶胶而不腐蚀板子的药水就好了

网友:
做T60的BGA就要发挥三温区的优势了,好像只有三温区的才好做T60这样的主板。

网友: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也掉点了,那时候没掌握好温度!得把其他的BGA包好,用高温胶布,锡箔纸什么的包住能行!

网友:
吹的时候不要打助焊剂,四周隔热做好,待四周的小元器件吹动,一定要四周的元器件吹动,用镊子撬开就行,

网友:
保持板子不变形,下面温度加到280左右上面再、265左右用真空吸加镊子拿

网友:
我这一般都是用的上下加温的,下面290,上面390.以芯片鼓锡为标准,那样在用镊子翘翘,用点力就下来了,一个点也不会掉,芯片也不会坏掉。大家工具不同温度也不一样,但是以焊锡从胶中跑出为标准就行了。那样肯定能做好

网友:
挨个脚挑,我成功率也不高,关键是旁边经常会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