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26hu26白屏

楼主(2010-02-07):
厦华26hu26开机白屏 由于不是专业的 手上没有电视相关配件,在屏电路板上有-个5v测试点,经测只有零点几伏,电感也是零点几伏,后来发现-个保险-头5v一头零点六v,拆下后保险的确坏了 换了一个后电压变成一点六v了 所有贴片电容短路,后来找到有个电容短了 拆下后电压4点九v,经过电感和一个二极管变成四点五v,还是白屏,不知道怎么搞了。随便说一点我是业余的,手机上的写的不清楚请谅解,高手请支招 是逻辑板还是电视主板

网友:
找控制脚,估计电阻阻值不正常

网友(2010-03-17):
把电感和二级管换了,再不行就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