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2-07):
今天接了一台爱普生打印机R270,开机自检到左边就不动了,每次开机自检到左边就不动了,后来把电源拔了用手去摇动左右摇动是可以摇动,只有开机自检就到左边不动了,我后换了左边的一个传感器后在去试机还是不行,后来看了好久没有那里坏呀/后来真的不知道怎么去修了,准备不修了给人家高手去修了,无意真想到看看这个皮带,一看里面有磨损我就找了一根皮带换了上去就OK太高兴了,有可以收钱了150元呀

网友:
打印机的机械传动往碗比电路更加复杂,我修的时候都是拆一个做点记录,免的拆了装都不还装

网友:
打印机的机械传动 机械配件去哪里买呀 齿轮什么的

网友:
修笔记本,我也最怕拆机壳关!有一次,一台佳能i560四色打印机,硬没把壳拆开,晕!

网友:
我在其他机型上拆下来呀/这个机子配件很少

网友:
这个问题听就可以听的出来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机械故障好修。
只要你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工作时序。
倒是对电子电路比较头痛。

网友:
这个打印机也可以收到150,倒还不错

网友:
修这样机子收150元很正常,

网友:
LZ,这样的小问题的确不值150.但是对有钱的客户用这个打印机要赚多少大洋啊! 不过我看LZ的还是有点不自信,维修就俩字:胆大,心细。。 现在我都已经做到那么一点了。就是技术还不行,不过挺佩服LZ的我。敢问LZ客户的连供系统多少大洋搞的呢?

网友:
改个连供一般250元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