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 *6223 KBP206G桥堆坏,代换问题!

楼主(2010-02-07):
请问我可以用不同型号的代换吗?
代换的型号有点不一样。上面的是428KBP 206G
上淘宝买的
问题

网友:
只要电流,电压值高于或者等于原参数就可以,KLBP206G是2A,600V的,应该不难找

网友:
随便找个坏的电源适配或者液晶坏电源板上拆一个都够用了

网友:
还想来谢谢大鸟和天涯大大
刚拆了一台报废的液晶,在里面找到了桥堆,型号不怎么一样,但上电测电压差不多。
试机。哈哈。。 正常。。 谢谢啦。 (试机ING)
弱弱的问一句,如果是外接电源。是不是桥堆就在适配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