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斯巴达克P4M2PRO-P不过D8

楼主(2010-02-07):
一客户拿来一斯巴达克P4M2PRO-P主板,用诊断卡测试不过内存,显代码D8 内存电压正常南北桥的供电 复位也正常,请指点下怎么搞?
主板
求助

网友:
貌视不过内存。VIA的板我觉得还是刷个BIOS先

网友:
不插内存的时候也跑D8,开机就D8 没别的码

网友:
你可以插小喇叭测就知道了,有响的话就是不过内存 没响的话就是没过U

网友:
U是没问题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