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31开机不亮

楼主(2010-02-07):
笔记本的故障现象是能加电但是不显示,南桥是8237 北桥是vn896 cpu是479的 ,电流调了一下,不接硬盘显示器到0.6,然后就不动了,测量主要供电点正常,加焊南桥解决,希望以后大家遇到同样的故障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是基于什么理由判定南桥问题的呢?? 乱撞撞到的??   这个贴子楼主设阅读权限100没必要吧......??!!!!

网友:
楼主希望大家少走弯路,却设置了100分阅读权限的障碍。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把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处理方法作为一个经典案例背下来?

网友:
阅读权限为100的内容看完了! 分析下为什么干南桥,  我觉得干南桥还不如干北桥,

网友:
我是干了北桥之后才干的南桥,权限如果版主能改的话就改了吧。我只是不想让非维修人员看到

网友:
说说思路最好,为什么又干北桥又干南桥的?

网友:
此机通病,散热不好造成的

楼主还要返修,必须改造散热

网友(2010-11-26):
一些主要的数据没有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