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做个电子灯箱

楼主(2010-02-07):
买了100个七彩快闪5MM的LED灯泡,100个红光灯泡!100个蓝光灯泡!大家说说电阻还要买多大是????

网友:
一般一K的电阻,红的100左右串一个吧,蓝的可能五十至六十个,网上能找到,

网友:
网上说电阻选用功率为5w—7w/1k.2k.3k.5k.。可现在卖家那里只有2W的1000欧和5000欧不知道功率行不行!
拍下请在“给卖家留言”窗口中写明所要型号和数量,谢谢!!
下面的是店铺的功率最大的电阻了!大家帮忙看看买哪款采取并联的方式增大功率!
产品名称: 2W碳膜电阻 6元1包 1包100只 0.1欧~1M欧 (每包为同一阻值,如要散件请另行报明阻值和数量给卖家报价)1欧以下阻值为8元1包

          世界通用电阻阻值一览表
阻值1   阻值2   阻值3   阻值4  阻值5   阻值6   阻值7   阻值8  阻值9
0.1欧    1.0欧   10欧    100欧   1.0K     10K      100K     1.0M    10M
0.11欧   1.1欧   11欧    110欧   1.1K     11K      110K     1.1M    11M
0.12欧   1.2欧   12欧    120欧   1.2K     12K      120K     1.2M    12M
0.13欧   1.3欧   13欧    130欧   1.3K     13K      130K     1.3M    13M
0.15欧   1.5欧   15欧    150欧   1.5K     15K      150K     1.5M    15M
0.16欧   1.6欧   16欧    160欧   1.6K     16K      160K     1.6M    16M
0.18欧   1.8欧   18欧    180欧   1.8K     18K      180K     1.8M    18M
0.20欧   2.0欧   20欧    200欧   2.0K     20K      200K     2.0M    20M
0.22欧   2.2欧   22欧    220欧   2.2K     22K      220K     2.2M    22M
0.24欧   2.4欧   24欧    240欧   2.4K     24K      240K     2.4M
0.27欧   2.7欧   27欧    270欧   2.7K     27K      270K     2.7M
0.30欧   3.0欧   30欧    300欧   3.0K     30K      300K     3.0M
0.33欧   3.3欧   33欧    330欧   3.3K     33K      330K     3.3M
0.36欧   3.6欧   36欧    360欧   3.6K     36K      360K     3.6M
0.39欧   3.9欧   39欧    390欧   3.9K     39K      390K     3.9M
0.43欧   4.3欧   43欧    430欧   4.3K     43K      430K     4.3M
0.47欧   4.7欧   47欧    470欧   4.7K     47K      470K     4.7M
0.51欧   5.1欧   51欧    510欧   5.1K     51K      510K     5.1M
0.56欧   5.6欧   56欧    560欧   5.6K     56K      560K     5.6M
0.62欧   6.2欧   62欧    620欧   6.2K     62K      620K     6.2M
0.68欧   6.8欧   68欧    680欧   6.8K     68K      680K     6.8M
0.75欧   7.5欧   75欧    750欧   7.5K     75K      750K     7.5M
0.82欧   8.2欧   82欧    820欧   8.2K     82K      820K     8.2M
0.91欧   9.1欧   91欧    910欧   9.1K     91K      910K     9.1M

网友:
⑹计算电阻值。发光二极管的发光电压为1.8v~3.8v(根据所购二极管的电压确定)。关键的因素要把每组的工作电流调整在15-20MA,测量电流的方法要将电流表串入电路(最安全、快捷的方法是用电子灯箱测试仪)。每组的数量可依实际情况而定。如“烟酒”两字,共230个发光二极管,可分成3组,77个,77个和76个。限流电阻尽量接到控制器的负极上。
⑺ 为了防雨水进入、短路等外界因素,用塑料胶枪把二极管周边焊好,然后再接到控制器上即可。
二、举例说明:
例一:做红色“超市”两个字,闪动6~9次,停数秒再闪,周边用绿色的追逐效果。
解答:首先确定选用5路控制器。“超市”接主闪线或者长亮线都可以,周边追逐接三路跑边线。如果“超市”两个字共用了280个2.0V的白发红,可以平均分成三组,每组大约用了93个灯。算一下R限流=(220V-93×2v)÷18MA=1.89千欧,大约等于2千欧,也就是说每一组的负极上接一个2千欧的水泥电阻,而后三组并联起来,按照红正/黄负接到控制器的输出端。周边追逐最好提前打好表格,分成的追逐点数量是12或9的倍数。例如共12×6=72个点。1.2.3首尾相连成A1组,4.5.6首尾相连为B1组,7.8.9首尾相连为C1组, 10.11.12首尾相连为A2组,……,70.71.72首尾相连为D6组。A1至A6再首尾相连形成A组,B1至B6首尾相连形成B组,……依次类推。A、B、C三组负极上分别串一个限流电阻,电阻的计算方法不再重复,按照红正,黄负接到三路跑边线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