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_ FAN脚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0-02-07):
CPU_ FAN脚有问题怎么办,导致风扇不转,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cpu

网友:
一般是有5V 12V 和一个地脚,你量下少哪样东西,追线出去通哪在判断

网友:
可以直接从电源取电,黄的一般是12V,红的一般是5V,黑的是地线,你可以量一下,

网友:
从系统供电飞线

网友:
风扇供电是受到I/O及南桥控制的,通过三极管进行电压调节。

网友:
跟线:跟到哪一个元件就换哪一个元件,有专用的,一般IO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