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2-07):
今天接修一台宏基5580笔记本,故障是19V大短路。修好了,是保隔电路中的一个P管烧了。但是修好后却发现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加电,通电后如果待机电流时0.01或0.02的话就可以正常开机;如果通电后待机电流是0.03或0.04就不能加电。如果待机电流是0.04的话我就把电源拔掉在重插或者过一会在通电,什么都不用动,只要通电后的待机电流是0.01-0.02就可以正常开机。
   待机电流是0.03-0.04时,3V和5V的输出都是正常的。在有时按压主板的电池接口处时电流表的电流会达到3A左右,而电压还是19V不按压就不会。只要开机了就一切都正常了。
   现在没思路了。请教高手。

网友:
加19V滤波电容

网友:
宏基的这款机器好像有个通病的,就是下图中用的到的电容PC54,你可以把它拆了或换了试试。不过不知道我的图纸的版本和你的主板的版本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不是PC54了,不过它就在8734A的背面的PC卡槽那里。不过楼主的机器是不是同样的故障就不知道了(顺便说一句,你的头像选的挺个性的,我喜欢

网友:
对了,我修到这个故障时还有另一个现像,如果你用万用表表笔尖之类的点着上图PD6的1脚每次都能正常开机,如果不点的话只是偶尔能开,用烙铁加热的话也是每次能开,就需要连PD6一起换了。

网友:
你的头像选的挺个性的,我喜欢

网友:
谢谢各位,再此表示非常感谢。这个头像本来想换来着,看来我还不能换了。。呵呵

网友:
三楼说的PC54那个电容我拆掉了,可还是不行。
二楼说的加19V滤波电容,有根据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LZ

网友:
到现在,这个本还没修好呢。郁闷

网友:
谁能讲讲PD5 和PD6的作用,谢谢我是没看明白

网友:
pd6,pd5是主板产生15V是二极管,最好的理解就是把这个15V当作T40的VDD15来理解就容易想通了,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本子我如果修好的话一定会给大家回帖的。

网友:
是的,之前也有个5580的,不开机,按楼上的说法,拆了PC54就OK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0-03-09):
看来是通病了
我以前也修过

网友:
我修过一台加焊8734A后正常

网友:
以上各位楼主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可是故障还没解决。实在是郁闷。8734A我都换过了,电源管理我想换可是我手里没有。

网友:
关注此贴,期待楼主早日搞定这个问题,然后和我们分享下故障检测和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