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sumg 711n 按键问题。。

楼主(2010-02-07):
sansumg 711n 按键问题。。

现像|: 自动开关机。。
断开整个按键排线。。。情况改转。。。。。但有时候。。会自动弹出。。菜单。。。。但此时已经断开了。。按键版所有的排线。。。不解。。。中。。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查线路上的电容。有失容的。。换掉就OK。。如果没有问题。。刷MCU。。

网友:
电容已经断开过。。。只有MCU未有擦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说了几年了,直接换MCU,刷程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