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的贴片小3极管代码谁有发一份啊

楼主(2010-02-07):
经常在主板中遇到一些芝麻一样的贴片小三极管和场管和2级管由于外型非常相似很难区分,给测量带来一些困绕,有哪位大虾给点经验和方法,还有其中的一些双二极管是如果工作的例

网友:
量吧  图中的三脚二极管在电路中起到一个钳位的作用
  当二极管负极接地时,则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高时,二极管会导通将其电位拉下来,即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或零电位以下(忽略管压降)!
   当二极管正极接地时,则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低时,二极管会截至,其电位将不会受二极管的任何作用

网友:
画错了吧,三脚二极管是两脚那端进,一脚那端出的

网友:
本图出自于主板维修技能实训,应该没错///

网友:
画错了,找一个双二级管来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