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01不通电,有待机电流,不能开机

楼主(2010-02-07):
ACER Z01笔记本,按开关键,电流跳到0.05,开不了机,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查各项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你现象又说不清楚谁去帮你啊?如果你是维修新手的话,建议在论坛看一下别人的帖子在来发贴求助吧!

网友:
查按键是否有电压, 按下后电压是否有跳变! 另查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把故障说清楚一点,好让论坛里的弟兄帮你

网友:
按键有3.3V电压,按下后无跳变,系统供电正常,电流只跑到0.04-0.05,CPU供电没有,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Z01 不就是 4720 系列的主板吗
我的也是坏了

网友:
z01是4720系列的,按了电压只升到0.05,然后降到0.04,就没反应了,系统供电有,CPU供电没有,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开机芯片及EC各是什么,

网友:
CPU电压时芯片ISL6262A 负责的 先易后难 看有无场管 电阻 ==损坏
LZ要图纸吗 搜索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