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见的这句教程请的是哪几个东西呀,请教?

楼主(2010-02-07):
D6L:屏显基板100欧姆电阻的数量为4个。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D8L :屏显基板5个100欧姆。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S6L:屏显基板8个100欧姆。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S8L:屏显基板10个100欧姆。电阻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网友:
哪几个是教程里讲的电阻

网友:
D6L:屏显基板100欧姆电阻的数量为4个。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D8L :屏显基板5个100欧姆。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S6L:屏显基板8个100欧姆。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 ...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是LVDS接口

网友:
第二张图请教哪几个是教程上讲的100欧姆的电阻?
第一张图请教量哪两根线会出现120欧,蓝对白量还是蓝对蓝量,要不要通电。
第三张图是不台15寸显示器的接口两排,上排10脚,下排11脚,共21脚,请问这是不是LVDS接口。

网友:
看电阻是指屏接口上的,你可以数一下双绞线的对数

网友:
说这多没用,你直接看屏接口上面一点就能看到有几个100欧姆的电阻,每个都焊在屏接口的2个脚中间

网友:
第二张图请教哪几个是教程上讲的100欧姆的电阻?
第一张图请教量哪两根线会出现120欧,蓝对白量还是蓝对蓝量,要不要通电。
第三张图是不台15寸显示器的接口两排,上排10脚,下排11脚,共21脚,请问这是不是LVDS接 ...
引用 网友A:

100欧姆电阻在屏接口的上面一点,图上看不到;
是一对线也就是兰对白量之间会有120欧左右电阻;
第三张图应当是LVD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