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PRO 6000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0-02-07):
东芝 SATELLITE PRO 6000,待机为0.04A。按开关键没反应。。。以前没修过这种机器,不知道该机在待机时是否有3V,  5V?该机的系统供电芯片为MAX1634,22脚有3V的电压,23脚电压为0V。如果有哪位兄弟有图纸,望传一张给在下。谢谢。。。。在线等哈

网友:
主供电都没上来呀

网友:
我想也是主供电没有。但找不到图纸。。不知道问题卡在哪里。。

网友:
23是总控制信号,22是主供电,这些都没有还谈什么加电啊,你得注意系统供电芯片与开机芯片及中间的联系

网友:
我知道23是总控制信号,22是主供电。而且22的电压应该是15V,对吧?

网友:
可以把主板的代工号码发上来吗  要不这么棒你找图纸啊

网友:
先跑22PIN这一路看看

网友:
好像是M306K,I/O的故障。估计是芯片坏了。用风枪加焊下,该有的电压,比如22,23都有了15V,且能加电,但之后又没用了。烙铁加焊不管用。。。。。手头上没这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