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20 加焊南桥之后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0-02-07):
此机器6120客户拿来说不认硬盘 我把硬盘装上之后开机HP LOGO 就死机  这款机器我师父说南桥虚汗的多 没有多想就加焊南桥 等我上电测试的时候发现不触发了(郁闷)电流0.08风扇转一下电流就到0.06 测南桥附近有电容短路的 以为南桥坏了 可是把南桥摘下来 还是短的 我看论坛里也有和我类此的情况 说把南桥附近的芯片烤坏了,要过年了碰到这事很是郁闷 希望大家能多给点意见 本人多多感谢

备注一下:绝对没有掉件,

网友:
楼主晕啊,我们这不认硬盘死机加一下都好的,没出这事,6120

网友:
烧一下试试

网友:
你加焊用的是多少度呀,能把别的芯片烤坏,不会是pcb让你烤糊了吧

网友:
可能是烤坏什么器件了,追一下线要不上电烧一下

网友:
烧一下吧。。。。。

网友:
人为故障扩大,慢慢查短路吧,

网友:
机器没有修好,楼主任务艰巨呀,这问题是人为的扩大了,元件短路了,最好不是板子内部短

网友:
电路上可能有电容短路了,给桥供电的。

网友:
看看桥周围的几个电解电容

网友:
短路了吧!查查南桥共电情况

网友:
楼主把问题搞大了呀/本来是有显示的,现在显示都没有你麻烦大了,楼主你是不是把温度调的大了,

网友:
把南桥重新直球 换上去 故障解决了 是我用镊子推南桥的时候有点劲用大了 所以短路了 可是现在就是装不进系统  内存换了 北桥也加焊了 还是一样就是装不进系统   难道还要换个南桥

网友:
换个南桥吧,你怎么不叫你师傅指导?

网友:
加热短路了吧,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怎么样装不进系统那?检测硬件死机还是装不上驱动?还是装完驱动蓝屏?楼主说的详细一点,才能给你出主意那

网友:
我看还是把找到的短路电容电击一下看看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内部微短啊

网友:
芯片坏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周围的几个电容拿下试试

网友:
得换南桥了

网友:
这个我也加焊过好几个了,很简单,可能你是加焊时碰到什么其它的东西了,仔细检查一下,不想想的太多,仔细看看应该能搞定

网友:
我晕  这样也可以哈
还是看看桥吧

网友:
肯定是操作失误造成的,短路也许时碰到了什么东西.换南桥可以试试

网友:
尽然南桥都抬下来 了,就给短路电容加电吧

网友:
人为故障扩大,慢慢查吧

网友:
你用多少温度做的  晶振是否坏了

换个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