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清零后出现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有一台思科LINKSYS WRT54G的无线路由器,本来是中文的界面,后来清零以后居然变成了英文界面,而且在设置中也没有语言设置选项。还有一台DLINK的无线宽带路由器,本来也是中文的设置界面,也是清零后变成了英文界面,在设置中也没有语言设置的选项,真是奇怪,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难道是我的清零方法不对吗?还是我清零的时候按rest键太久了?请大侠指教!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顶上去!

网友:
linksys 和 dlink 虽然都有英文版固件,但是英文就是英文的一般也不能选成中文,linksys和dlink的英文的我都用过,没有看到可以选择语言的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看看是否无意中登陆到了别人的无线路由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