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74HCT74触发器的引脚定义以及工作条件

楼主(2010-02-07):
别老发图片这些。要的是解释谢谢。

网友:
非门   进低出高  这样的芯片一般都是最后一脚是VCC

网友:
2# 华硕经销商 谢谢。就是一个非门来的这么简单?

网友:
74HCT74是一个双上升沿D触发器,14个引脚。7脚接地,14脚电源。如果是在开机电路中直接接ATX电源插座的9脚,第2脚和第12脚为两个数据输入端D,第3脚和11脚为两个时钟输入端CP(在上升沿有效)第5脚和9脚为输出端Q第6脚和8脚是两个反相输出端,第1脚和13脚为直接置0端。第4脚和10脚为置1端,此触发器在时钟信号输入端得到上升沿信号时触发,触发后他的输出端的状态就得到反转

网友:
4# 恋恋v风尘 谢谢解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