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H 通电自动关 芯片烧糊了,求助!!

楼主(2010-02-07):
通电, 华硕, 芯片, 自动, 求助通电,电流摆到0.6,闪了两下,灯亮,然后就自动关了,目测一个芯片烧糊了,高人提示为ISL6227,在别的板子上找了一个换上,故障依旧。测量VCC电压为5v,ddr脚接地,en1,en2通电时都有3.3v电压,但此芯片输出不对,OUT1为0.17,out2为0.40,两路输出的对地数值为30和200多,也不知道是否正常,手里再没有isl6227了,也没有这个的电路图,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测下这两路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ISL6227,负责产生1.5和1.05电压。

网友:
芯片输出支路上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查输出支路上的元件

网友:
ISL6227作为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时,DDR脚不应该接地,如果接地了,很可能是和该脚相连的4.7微法电容短路。参见附件,ISL6227的DDR脚接地时,该芯片是用于可编程的双路转换控制器,两个PMW信号的相位差是180度,输出的是2.5V和1.8V。

网友:
这个机器终于修出来了,查出28脚vcc和14脚vin的供电电阻阻值偏大,更换后,故障依旧,但电压瞬间都有了一点,目测发现27脚断线,连上后OK。此机大费周折就是因为,我是测量供电电压,没测量供电脚保险电阻的阻值导致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有点阴人啊,6227供电正常,保险电阻阻值却偏大,不仔细还真会忽略

网友:
有时候就是峰回路转,绝处逢生

网友:
我有可能就会找后级是否短路了,因为我看到已有输出电压,只是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