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主板母条要选用128M的256的可以吗

楼主(2010-02-07):
ddr内存主板母条要选用128M的256的可以吗

网友:
最好不要,好像有点拖速度...

网友:
测试256以上的可以,和楼上说的一样会慢,而且测256内存时有个别的会测不准确。

网友:
我可以把双面256改成单面128 的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写SP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