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 p800-e 主板3相供电改2相供电行不行的呢?

楼主(2010-02-07):
p4 p800-e 主板3相供电改2相供电行不行的呢?
听人说他以前修主板经常改,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能不能正常工作,因为现在有1相供电的小IC坏了一个,
所以想改试下,请教下各位同仁能不能改啊?
主板

网友:
能改 前提是你要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文档中的说明 当有一相不用时 要把控制这相驱动管的脚通过电阻上拉或者是下拉 即通过电阻接到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或者是通过电阻接地

网友:
这种要看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来改,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建议不要改,还是修起来,改了另外2相的负荷重了,容易坏

网友:
谢谢各位啦,因手上没哪个小IC所以改的玩下! 这个要用经过多大的电阻接地呢?
该怎么算了

网友:
应该能够可以改,改了能不能拖起负载就看运气了

网友:
我看这主板多余的控制脚是用0欧的电阻接地,那这样直接接地也是一样吧,不用装电阻了是么?

网友:
还是修上好,,因为本身厂家设计时从成本考虑不会两相就可以非要设计成三相供电的,,所以改成二相可能负荷过重的

网友:
是否把三相供电改成单相多路供电,那样可以少用电源管理芯片了,不过2楼的建议是必须要处理好的。只是一个思路,对与不对楼主自己定。

网友:
最好别改了,这样容易坏的,要是能改,专家早改了

网友:
最好别改 增加另外2相的负载 增加返修率

网友:
没试过,楼主要是改好能用了,上来孔一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