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条横线怎么修?

楼主(2010-02-07):
纯平显示器 一条横线 拍打得时候闪着能看见显示的东西! 一直拍打 都能看见 不动得话就一条横线! 没虚汗的地方 这一般是哪部分得故障! 求救!
显示器
横线

网友:
场电路有虚焊的,用眼睛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
能拍好肯定虚焊。场部分。

网友:
应该是虚焊引起的,重点检查,场振荡。锯齿波形成电路,负反馈电路,激励输出级和偏转线圈,有没有虚焊

网友:
补焊场输出芯片各个脚 ,周围焊点 ,场偏转线圈的插头,扫描芯片的场输出端。LZ说拍拍能正常,肯定是虚焊了

网友:
这个好容易修的,LZ找到场电路部分补焊一通就行了

网友:
场电路故障,,,可能是场电源或是场IC

网友:
场电路有虚的,元件也不多实在看不出啊来就统统补一下,

网友:
放载的分数用的好快啊

网友:
场电路故障,,,可能是场电源或是场IC,拍拍会好,大概是虚焊的多

网友:
我就再顶一次

网友:
场供电也要查一下,

网友:
最好修的,每天给我遇上两台也不错。

网友:
嘿。啥也不用说,就是一顿焊。这种一拍就好的故障就是如此解决。不懂电路都可以焊好。

网友:
场供电及场IC周边元件有虚焊的地方 这种故障应该很好排除

网友:
场扫描问题,看一下场偏转线圈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加焊场发热大的管脚

网友:
直接拆开仔细查看场块的引脚。
这个IC发热量又大引脚的锡又少得可怜。
最爱虚焊。

网友:
楼主注册的时间08年的。现在是2010年了,新年伊始咋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就是场的问题,查场电路

网友:
恨天无泪
场集成块,扫描块,偏转插座虚焊

网友:
CRT显示器吧,什么牌子的?水平一条亮线是场出问题了,打开看看,有可能是虚焊,焊下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就要查场供电场信号和场块了。这毛病简单

网友:
从输出开始 补焊 从声场出线圈与PCB板接插件开始 往前级补 焊 补一点 就开机试验 好了 就正常了

网友:
场电路部分补焊

网友:
场部分虚汗,我修过一台场IC坏的,也是拍下就好的,场部分补完实在不行换IC看看。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都挺专业 是场电路有问题了 从偏转线圈到场芯片几供电 就是这的问题

网友(2010-03-12):
把场电路全部加焊一边

网友:
各位大哥 小弟补充一下 怎么拍打都好不了 只是一直闪能看见图像 场部分没短路 拆下量还是在机上量都没短路 场扫描输出部分正常 就是不行 找不到毛病!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板变形所致,需要找到变形所带来的受力点,把受力点的电路部分解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