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的工具?我们用的上吗?

楼主(2010-02-07):
谁能说下是做啥用的,我们修笔记本 用的上吗?
如果可以 具体说下 用法

网友:
回流炉,不知道买个回来植锡珠效果如何?
用过的说说。

网友:
小回流炉。主要生产面积比较小的集成电路板用的。可以用来生产内存。维修上一般不提倡所有元件都加热到焊锡熔化,特别板上还有电解电容,不能同时用高温处理,所以维修上除处理内存条以外恐怕没有太大的用处。

网友:
这个没有使用过
不发表意见
不过我觉得很实用(针对于工厂)

网友:
工厂生产一般先用回流炉装贴片元件,然后用波峰焊装穿孔引脚的元件,分两道工序安装。

网友:
感觉修修小板卡还可以利用下,毕竟还是有科技含量的

网友:
我的和这个是一个牌子的感觉用起来很顺手。植桥什么的都行。给我bga返修台反到不会用了。其实人是需要适应工具的。以前我用普通35w内热烙铁焊接内存什么都挺顺手的。现在买了小烙铁用习惯了。反到用大烙铁不适应了

网友:
如果大量的桥要做植株也是可以。只要不涉及插装元件都可以,这个设备就是装贴片的,否则为啥叫SMT呢!

网友:
张老说的修内存用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要是用这个来合并内存,效率肯定不一样。

网友:
这东西修主板不实用,电容容易爆,说白点就是个密闭的烤箱!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比烤箱好吧  不知道用来做BGA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CPU做能弄吗

网友:
这个我很久前就咨询过张老了,用它修主板是不现实的,会把塑料和电容一股脑全化了。芯片植好珠放在里面回流倒是蛮好的,还有修二代内存也可以。

网友:
做维修没用,就是做内存也不行,实用性太差,真不如936烙铁和850配合来的快。我看过这个品牌的相关评测。

网友:
这个是小规模生产样片的。适合做实验电路板用。维修没用。

它主要是实现(新的PCB、新的元器件)焊接。
而维修是要求:换元件。要取下(拆卸)指定的元件,换(焊接)一个。
它是全板加热,无法完成取下指定的零件。

网友:
修手机用的回焊炉,修笔记本不好用!

网友:
请教下,要是用这个来合并2代BGA的内存实用性怎么样?
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面的颗粒?

网友:
值求,8000系列的都不错啊,如果只为值球。那就算了。呵呵。

网友:
问13楼,“芯片植好珠放在里面回流”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植好珠了安装在PCB板上?

网友:
13#的意思是摆好珠后放进去与芯片熔接,与PCB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