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4行辐宽

楼主(2010-02-07):
前天修了个联想LXH-GJ769F4指示灯一闪一闪,拆开了是行管C5888坏了,我用J6810替换当时好了,我用了一天都没什么问题,客户拿回家后,就说不行了,图像没法调,拿过来一看,行辐大没法调。再拆开也没看出来哪里有问题。就把TIP122 换了,还不行。我修CRT不多。具体是那里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一下。我感觉这个显示器行辐是通病。

网友:
先断开枕校线圈,若是故障现象一样,则为行输出电路故障,检查复合阻尼管或者下阻尼管。若行幅度变小,检查枕校管,枕校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