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款锡炉 不错 就是价格贵600了。

楼主(2010-02-07):
很节省 锡条---所以---贵点以后 在锡条上节省、、

网友:
还有个好东西哦 -----------

网友:
楼上的兄弟那个600元的锡炉那里有卖的呀

网友:
一般500左右
贵就贵再锡条上面
有认识人的话
可以去工厂买点  (直接从波峰焊里面捞点出来 )
质量比外面的好

网友:
好炉子啊,我到处找都没找到呢,修板太好用了,以前我自己的买了新的用了不到3个月就挂了,后来我去别人店里基本都用你这款非常好用

网友:
好用是好用,可哪能买到啊

网友:
锡炉不是问题,锡才是问题,锡你至少要一千多的

网友:
锡炉没用过吗,感觉下面那个白光的不错

网友:
这个炉子如果用来拆装内存槽、PCI槽和显卡槽,大家最好仔细观察一下,结构上是缺陷的。你可以设想一下板子放上去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下面那个日本炉子比上面的结构上少一个缺点。

网友:
还是老张的洞察力强啊!

网友:
问个小白问题,基地的BGA机也能拆槽子吗,和锡炉比哪个更方便,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张是说槽子上那几个螺丝吧!上边的那个好像是凸出来的,下边的那款是扁平螺丝直接嵌到凹槽里了!

网友:
回楼上,不是你说的。共同的缺点:锡槽宽了点,拆的时候会影响其他槽子或者元件的。
第一个的缺点:处理的时候溢出的焊锡会到处乱跑,第二个不会的。

网友:
还是老张你老谋深算啊

网友:
这个锡炉那能买到。费不费锡啊。。

网友:
飞翔版主锡炉不是问题,锡才是问题,锡你至少要一千多的

但是它这款锡炉声称只需1.5公斤的锡哦

只是我觉得炉子要600RMB 有点贵了 何况张老指出其设计上的缺陷也要考虑呀

还是基地上那个自制不错 省钱又省锡 就是温度不好控制

基地为大家量身定做的BGA机器都出来了其性能相信比市面上的都要好 6500的价位相信大家还可以接受

建议基地打造一个实用性强性价比高的锡炉为广大的维修员造福

网友:
1.5KG,不可能。

网友:
买家保证的
1.5公斤的焊锡

网友:
希望基地也能搞个锡炉,我一定买!

网友:
等我的炉子回来,看看费不,不过炉子内炉很小,缺点可以改造一下.

网友:
淘宝上有卖那个西路的,弄回来自己改装一下就好了么,加个小一些的挡板

网友:
我之前的回复怎么被删除呢?

网友:
怎么没人讨论? 我还打算买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会不会好用

网友:
还是没人。。。

网友:
很不错啊~ 我们公司的是回流的那种 很不好用 这种静态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