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液晶 LM-510问题

楼主(2010-02-07):
不知道是14还是15的,能正常显示,但按键全部没有反应,用半个小时屏幕出现自动调整,并且那个自动调整的框框就一直显示在屏幕上了,要断电才行,按键是好的短接测试过,在线等
显示器区怎么不可以悬尝啊!
在线等

网友:
都没人帮我
想换驱动板,但屏是TTl,  双40针的,要乐华什么板来配呀,我只有2025和mc7b,过年了,板也找不到了都放假了

网友:
你应该包按键板拔了 在测试  看看还会出现这种故障不

网友:
我剛好修一台Viewsonic 19" LCD 狀況跟你類似

原本是黑屏,修好電源板,可正常顯示所有按鍵開關也多正常,熱機一整天多沒問題

隔天~~再打開來看看~就一直出現"自動調整" 且 除on/off 外,其餘開關按鈕均無反應

更換all開關狀況依然,後來我是研判因是AD板的問題~~但是該 AD板非常特殊,其主要圖形晶片 and 儲存晶片竟然為""realtek" 這個廠牌~~~修了N台 , 還真的傻眼了

最後是送修Viewsonic公司出錢..目前還沒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