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0-02-07):
客户拿来就说是屏坏了白屏无图像,修不了,我说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修修看报完价,价都没还。客户走后,查了半天确认是屏板坏了。心想这回麻烦了,继续查屏板5V保险没了,不知是烧了还是让别人修没了。测不短直接连上,结果驱动板上的小管烧了。断开用稳压器5V直接加到屏板上还是短路,可测阻值没问题,跑线原来过了一个二极管后短,后面接很多的贴片电容进屏了,干掉5个电容还是短,难到是屏里短了。想放弃又不甘心。再试最后一下。后再屏板的一角有一电容也是连二极管,吹下,嘿嘿 不短了。主板上找一个换上,接上屏线 OK了。

网友:
白屏很多时候是电容短路导致,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屏上的小零碎零件一般极少坏,大伙修的时候也是经常忽略.把精力基本都集中到IC或者接口电路上去了.实际上有时候这些小零碎零件总是让我们抓狂..不可忽略啊...

网友:
今天我碰到一个坏电感的,屏电压不够,白屏,换电感后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