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桥的右上方有两个小场管

楼主(2010-02-07):
单桥的右上方有两个小场管
第一个电压为3.28V 第二个电压为1.81V请问这两个管用于哪里供电??请问一下高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2个应该是给桥供电的,你测的哪个脚是这些电压?D、S、G?哪个脚?

网友:
测的第一个是D G   第二个是D S

网友:
应该是给桥供电

网友:
光从这个图说真的很难说是桥供电或者是内存供电,现在高端板两者供电模式均采用上下管推动供电,还是把图搞大点这样容易判断些

网友:
看输出脚到里,打一下桥附近的贴片电容和输出脚相连没有,如果相连说明到桥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 一个是桥供电 还一个是显卡供电

网友:
回LZ,没有集成显卡那就是给独立的显卡槽供电啊!    9#的朋友已经说的很清楚啦,我就不重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