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的CMOS电池2天就没电了

楼主(2010-02-07):
前两天在论坛各位大侠的帮助下,修好一台不亮机的R50(南北桥芯片是ATI的),是CMOS电池没电的关系,换了一个电池就好了。。现在客户又拿回来了,量一下电池的电又耗光了。。不知道到底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还是换上的电池不对,这种电池应该3.3V的都可以用的吧?

还有一个要说明一下,电池出来接了一个1K的电阻,原先换上新电池的时候电阻的另一端没有电压,我把这个电阻取掉了,直接连起来了,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因为没有ATI芯片组的电路图,我参考了一下INTEL芯片组的图,图中所示的那部份是不是充电电路?就是那个R248我给取掉,直连了。

网友:
有可能,没插适配器时电池里的电流流到待机电路了。

网友:
谁有ATI芯片组的R50图纸?要是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电阻本来就是做限流的,换一个电阻上去试试,电阻一端没有电压的话可能是电阻坏了。

网友:
就是不充电应该也不会两天就用完的,应该是主板上有漏电的地方吧

网友:
应该不是电阻坏 而是后级有漏电

网友:
不是电阻坏了,电阻阻值是1K没有变。。

网友:
1# 签名册

网友:
此电阻要接,不然电池很快就用完了

网友:
电阻后级可能有漏电的地方,拉低了电阻另一端的电压。

网友:
R50因该跟R50E差不多吧

网友:
我有遇過藍天機器 ,也是用個機幾天就沒電 , 電表一量電壓一直下降 , 將小電容換掉後就正常了,應該是電容漏電造成的

网友:
那个电阻限流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