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宽带上网拨号可,路由不行?

楼主(2010-02-07):
我有一台MSI-6728板,通过升级成WIN7.原本在WINXP情况下通过路由器几台电脑可以同时上网.但在WIN7却不行了.路由没有改动.发现早就不用的老办法-拨好上网道是可以上网.但不能用路由.这样其它电脑就无法上网.真是矛盾.有哪位网友解惑?
另外这板子装WIN7光盘启动是启不出的,无法进行安装.后来参考其它网友办法采用硬盘直接安装成功.

网友:
WIN7系统下无法通过路由上网的故障已经自己解决.在XP系统下DNS服务器的地址是不需要设置的,照样可以通过路由上网.但在WIN7下就不行了.一定要将首选DNS服务器的地址设置成与网关地址一样.例如网关是192.168.1.1      那么首选DNS的地址也要设置成192.168.1.1      这样几台电脑都可以通过路由上网了.

网友:
能不能路由和操作系统无关吧。

网友:
也碰过同样的情况。可以拨号上网,用路由就不行了。其它没有问题。不知其解?

网友:
接入商封了路由

网友:
路由里面设置好DNS地址再试试
我用TP-WR340G+,不管台式还是笔记本,win7不需要更改任何东西,一切正常

网友:
我 上次也是 WIN7  没问题啊

网友(2010-03-10):
可能是路由被封  或者是路由设置问题

网友:
DNS要设成网关?

网友:
WIN7当路由器吗?  DNS设置是看地方来的把!

网友:
我什么也没改,就能直接上了

网友(2010-04-27):
可能是路由被封  或者是路由设置问题 ,如果是路由器被封,涮一下路由器固件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不晓得win7怎么搞
!!!!!!!

网友:
我用的就是win7+路由

网友:
你恢复路由出厂设置

网友:
不改都可以上啊

网友:
V星的主板问题很多的,我配的电脑现在就后悔了

网友(2010-06-16):
电脑设置错误   IP和网关设置错误导致不能连接路由器

网友(2010-07-21):
你那是电信的啊,是你的IP地址设错了吧

网友:
还是系统设置的问题,win7绝对是可以用路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