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纯平显示器指示绿灯长亮就是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10-02-07):
飞利浦107s76纯平显示器指示绿灯长亮就是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把高压部分补焊一下

网友:
有没有无信号输入的LOGO

网友:
看看是不是行管坏了

网友:
行电路工作了吗 这个要说明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