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4P800会自动断电!

楼主(2010-02-07):
ONDA P4P800开始表现为不能启动,后来我换IO后可以起动跑码也正常,测CPU、内存供电也正常,但亮机一分钟就会自动断电。如果不上CPU、内存和显卡,接假负载的话,不会自动断电,请问会是那里有问题呢?
cpu
显卡

网友:
不会是散热风扇没装好吧

网友:
CPU是CD 2.53..第一次亮机后不接硬盘,它自动断电,等我上硬盘后,它到起动菜单就自动断电了,如果它在刚要读硬盘的时候我按下三个热键,它就不会自动断电,可以重启。CPU在另一块865的主板上用过,正常的。上CPU假负载,测各电位都很稳定。内存假负载上的电压也很稳定。

网友:
把换好的IO加焊拖一遍试试。

网友:
刷个 BIOS 试试呀~!

网友:
换好IO清洗了没有

网友:
请问LZ有没有忽略电源呢?如果不是电原问题的话,LZ可以换个电源IC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