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捷威) W340UI 笔记本代码跑 oo

楼主(2010-02-07):
Gateway(捷威) W340UI
笔记本
代码跑 oo ,能开机,但不跑码,测量其cup ,内存,显卡供电正常,我想未下此种故障是否和IO有关, 但我又怀疑是bga问题,整个整块主板只有一个bga, 有经验者赐教。
笔记本

网友:
先查下PG跟复位,如果是单桥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网友:
只有一个BGA?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主板呢,楼主能拍两张照片传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