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TX电源待机管代换问题:为什么要用到那么高电压的管

楼主(2010-02-07):
现在修个长城的电源待机管是用三极管C3866,查了下参数是900V的管,不太懂为什么要用到那么高电压的管,用13007可以直接代吗,应该不会升压到那么高的吧

网友:
一般我们测量出来的不都是电压的平均值,其实电压值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还有峰峰值一般用VPP表示,如果不计算出最高的峰峰值电压,那么就容易击穿损坏

网友:
不能用13007  最好用原型号换上 才保证质量

网友:
C3866是辅助电源管来的,可以用2SC5027代吖,13007是场管,C3866是三极管来的。

网友:
也不是不能代换只要符合代换原则的都可以代换,耐压,C极电流 B极电流。只要不小于原管的参数就可以再就是注意脚位的排列顺序,一些常用的ATX电源的辅助电源管我整理下发出来去关注就好了

网友:
不敢相信4楼是有1点威望的居然说13007是场管

麻烦风尘解释下辅助管为什么要用那么高压的管而主开关管多数用耐压低很多的13007

网友:
一般主电源的电路都设置有尖峰脉冲吸收回路这样就能很好的避免尖峰脉冲对主电源管的冲击所以在耐压选择上相对比较低,如果尖峰脉冲吸收回路损坏基本上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主电源管

网友:
这个辅助电源管的直流工作电压是320V左右,但是它工作在开关状态,C极带的是电感性负戴,在它关断的瞬间,电感会产生一个反电势,这个反电势与320V的电压叠加,使开关管C极承受约650V的电压,这就是这个管子要求耐压高的原因.

网友:
这个辅助电源管的直流工作电压是320V左右,但是它工作在开关状态,C极带的是电感性负戴,在它关断的瞬间,电感会产生一个反电势,这个反电势与320V的电压叠加,使开关管C极承受约650V的电压,这就是这个管子要求耐压高的原因 ...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基本上到出了原理,不过值得讨论的是这个时候电感应该是 作为储能而不是产生反电动势,在关断以后电感储能,与下一个周期的电压叠加形成的高压。

网友:
在电源这个范围内,大的电感和电容都是储能元件,我只解释LZ的疑惑。9#赐教了。谢谢!

网友:
辅助电源基本上都是单端反激式变换器。且都有一个开关变压器。
我曾记录下一个世纪之星电源的辅助变压器数据,可借其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就能知道开关管的耐压为什么要这么高了。

相信都知道变压器的原理。有一个比较常用到的数据叫变比,即初次级匝数的比例,U初/U次=T初/T次。那么,来做个简单的计算。次级取+5V绕组好了。
开关管导通时,U初=300V,可得U次=24V。由此可知道,次级二极管截止期间,其承受的反向电压=5+24=29V。初级开关管由于饱和导通,CE结间电压极低。
开关管截止时,次级感应电压反向,二极管导通,并向电容,负载提供电流。由此可知U次=0.3+5=5.3V(0.3是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为肖特基二极管时正向导通电压较低。若二极管采用快恢复二极管,则正向导通电压在0.6到1V左右,视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而定)。现在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初级的反向感应电压了。别忘了这里是个变压器,绕组间是互感的。而且有一个“变比”存在。
U初=U次/(T次/T初)=66V。此电压与300V电压叠加后是366V。如果只看这个电压,是完全可以使用13007之类的400V耐压的管子的。但事实上除了这个反向电压之外,还有楼上提到的尖峰电压。这个电压产生的原因不是很简单,而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假设尖峰吸收电路做得很好,能对尖峰电压实行良好的钳位作用,那此电源还是可以使用13007的。
但是,各位请注意,这只是某一个电源的实际分析,并不是所有电源的辅助电源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下给各位的忠告是:尽量采用原型号或比原型号更优的管子来用。不能只靠想当然来解决问题,因为300V不总是300V,而次级的电压因为故障也可能不止5V,那不就完蛋了?炸管可是很刺激的。

楼上有人提到半桥中的功率管可以使用13007或者13009,那么是否有人知道,半桥变换器中,各开关管的工作电压只是电源电压的1/2?

网友:
真想给11楼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