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清华同方K431超锐怕太阳光,请问一下是哪儿有问 ...
我的一台清华同方K431超锐怕太阳光,请问一下是哪儿有问题?

楼主(2010-02-07):
在家里用一切正常,只要太阳照上几分钟就不能开机,离开太阳几分钟凉一下又正常,问一下是否有修的必要?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子,还没弄,开机没显示,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拆开, 用风枪吹吹, 看看吹到什么元件不能开机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晒多久啊温度高了》》??

网友:
北桥散热不良,导致北桥虚焊或北桥核心虚焊

网友:
应该是和热敏电阻有关。和虚焊。芯片不良电容都没有关系。太阳晒和不晒就多相差十度吧

网友:
不至于那么热吧,晒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碰巧吧。。。可能是北桥的问题,通病了,搞维修的都知道。。你上网查一下。。呵呵

网友A:
品牌的问题吧,别的牌子我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说不定清清灰就好了呢?

网友:
要是不晒太阳的话,能正常用吗?还是用一段时间也回不显示呢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的机器,开机不显示,次机器的北桥是vn896的,发热量还是很大的,况且只是用了个散热片,根本没有跟笔记本的cpu散热器连接上,但是我干了一遍北桥之后没有变化,电流调到0.6左右就不懂了,最后干了遍南桥,竟然奇迹般的好了,楼主可以试试,如果修好了,论坛再有几台这样的机器,可以判定为通病了

网友:
只要开机后,一切正常,就算是晒上一天也没事,今天又发现放电影全屏会黑屏,退出后又正常,在观察几天看,有问题再说!要动芯片怪舍不得的!

网友:
主板有虚焊,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再去压 看什么地方虚焊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有点像北桥虚了,怕冷怕热更像电容坏

网友:
怕太阳光 不大可能

网友:
看来是和温度有关系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