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M616笔记本开机提示:“请输入指纹密码”。

楼主(2010-02-08):
接修夏新M616
笔记本
一台。开机提示:“请输入指纹密码”。CMOS放电,拔掉指纹扫描板都不行。想刷BIOS但找不到程序。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如何解决此问题。非常感谢!
刷BIOS

网友:
论坛有高人发过, 贴下来给你参考:
你输入SHENZHOU就可以了 一定要大写的,进系统你把指纹软件卸载就OK了 ,此密码来字夏新公司

网友:
指纹验证 可以做到开机就需要
一般的不是要到XP系统那里吗?

网友:
本人遇到过的,也是看论坛上的,输入SHENZHUO就OK 了,

网友:
呵呵,真的奇怪啊,为什么要输入神州啊?

网友:
是啊?为什么啊?

网友:
2楼很强大啊

网友:
很有意思,非常感谢二楼。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夏新m616本子,开机提示输入指纹密码,按照上面的方法SHENZHOU提示密码无效,有前辈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